生化分析仪精度要求如何?安装座用的材料是什么?

楼主(2010-10-17):
有没有做生化分析仪方面的朋友

生化分析仪机械方面,你们的精度要求是什么样的?普通的机构安装座用的材料是什么?

网友:
精度比雕刻机这些典型东西要低,负荷小,但对卫生方面有特殊要求,比如磨粒,比如润滑等问题,其固定设备的基座,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但用不锈钢的比较多,在洁净室使用的,对构造圆角等有要求,不能有复杂的死角等,看是什么了,不都一样,这个属于专门的工业设计的一个类别,
俺玩过‘自动滴定’,自动清洗及甩干,玩这类东西,其实简单,详细记录人家的需要,满足所有要求,就可以了,洁净方面的要求比机械的多,玩机械的,玩这个都没有问题,哈

网友:
精度不是太高,就是抽取试样的泵,要求高,一般用丝杆,尽量不用同步带。其它的转动可用同步带。一般用步进电机,没有用伺服电机的。清洗及甩干比较难整。电机多,如果是自己做控制板,调整比较费时,经常改结构。
结构另一个相对精度较高的是光路,注意散热。
安装座一般用铝合金或冷轧板电镀。

这个设备也难玩。国内前年才2、3家,去年10来家,今年就有30多家了。估计明年会有50多家。一般小厂家,4、5年内最多也就能卖出2千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竹兄看样子是做过生化的,一般基座的铝合金是用什么牌号的就可以了?清洗难整,是由于控制多还是什么?清洗当中有一个擦拭头一般是用什么材料?是PE 微孔材料吗?能不能告诉我哪儿有的买,谢谢!!

网友(2010-11-17):
新注册的,唉,好多资料不能下载

网友(2011-02-10):
全自动生化不需底座的。一般底下是四个轮子的。
精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2011-04-26):
给我5000元,我给你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