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3不锈钢上钻0.8,能用钻床钻吗,数量在500左右

楼主(2010-10-17):
在303不锈钢上钻0.8(+/_0.025)怎么样做,能用钻床钻吗,数量在500左右

网友:
钻床也可以钻,最好在车床上 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清楚图纸,是钻横孔

网友:
钻床可以钻,前提是得有一定的工艺条件,不知道你的钻床主轴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疏忽了!横孔肯定要在 钻床上钻啦!

网友:
最好使用穿孔机加工。

网友:
在钻床上钻,注意快钻穿的时候很容易断钻头

网友:
在钻床上加工是不能保证公差的,再说材料303比较绵,还有点硬度,但孔没有对称度要求,我建议用特种加工的方法去加工

网友:
建议用特种穿孔机加工.303比较绵,还有点硬度

网友:
钻这种孔要高精度,高钻速才行,普通钻床恐怕不行的,建议用雕刻机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穿孔机加工的话,价格方面会不会很贵啊
加工五百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了个简具,请你帮我看看,这样子能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孔又不是很大,而且还是空心的钻床打起来很快的,为什么要在穿孔机打呢!

网友:
可以的呀,我们公司都是用钻床加工的,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0.8的孔一次打通肯定不行的,如果两边,打的话我不肯定是否能保证直线度,公差这么小,直线度不行的话肯定不行的,就算是也的尺寸公差达到了也是不行的  您确定能保证直线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0.8的孔一次打通肯定不行的,如果两边,打的话我不肯定是否能保证直线度,公差这么小,直线度不行的话肯定不行的,就算是也的尺寸公差达到了也是不行的  您确定能保证直线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辙了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