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该如何计算工时?

楼主(2010-10-17):
请教线切割该如何计算工时。

网友:
这要 看在什么 地方都不 一样   一般是 算面积  我这里是1800平方毫米时5元

网友:
我们这儿是三厘.比二楼的稍微还贵点.: k/ C: z/ o- e: @/ k
一般大件按平说. 小件不划算的不按平方,最低一件几元.

网友(2010-11-21):
只能算理论时间,实际时间要根据机床的性能来看

网友:
我们这里线切割只为服务一线,没有批量加工什么产品,所以不知道怎么算定额

网友(2011-02-09):
线切割割钣金件 最划不来 我们公司给的是1比1的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