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直径80深350的孔,选用什么刀片?

楼主(2010-10-17):
现在要加工QT500-7球磨铸铁的工件,在卧加上加工,有四个孔是直径80深度350的孔,现在用一把直径65的350长的斜镗刀加工,但是现有的刀片都无法进行精加工,后来请老师傅给刀片开了槽,才消除了振动,可以进行精镗孔。

想问下这样的孔用什么刀片加工比较好,开什么样的槽好,我在刀具样本上只能找到菱形09尺寸的开了槽的R角0.2的硬质合金刀片,但是就是找不到12的菱形R0.2的刀片。。。

网友:
球铁呀,不用卷屑槽的呀!

网友:
是什么槽?消震?
有图片吗?

网友:
开了槽刃口窄一点,车的时候切削力小,刀就不容易震动。我们膛深孔一般都用手磨刀,成型刀片没用过,不知道哪种合适

楼主:
那刀片被他拿走了,就这么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看看你们磨得刀吗?槽是什么样得

网友:
精加工不需要用R0.2这么小的R角。转速适当低点,每齿进给0.1左右(当然要看你的粗糙度要求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用CBN刀片。

网友(2019-08-30):
CCMT120404/08铸铁专用槽型及材质的刀片,孔径D80,镗刀杆D65太细,镗刀杆可以加粗刀D78,如果没有干涉,刀杆后端直径可以加粗,尽量将长径比控制在3-4倍径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