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系统压力难以建立的疑问

楼主(2010-10-17):
我这里现在有这样一套系统,很简单,就是油缸有两套系统控制,其中一条油路是压力油通过手动换向阀,节流阀,液压锁到达油缸;另一条油路是压力油通过电磁换向阀,节流阀,液压锁到达油缸,故障现象是这样的,油缸偶尔有自动伸出现象,利用手动阀开关油缸,通过压力表可以观察到压力迅速建立;利用电磁换向阀开关油缸,在关闭油缸时压力可以迅速建立,但是打开油缸时一直有卸荷的声音,原来我是分析电磁换向阀阀芯损坏,在打开位置压力油直接回油,但是更换了一个电磁换向阀候,仍然存在这种现象,请高手来给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您的土传上来,就好说多了,这个故障应该不难解决。考虑一下几点:
1)油脏吗?
2)液压锁上的单向阀?
3)系统溢流阀?
4)您刚刚换上去的换向阀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啊?
提醒一下,如果是由于系统油液污染造成的,更换液压元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问题可能出在液压锁或电磁换向阀,先把液压锁拆掉,把管路直接接在油缸油口上,变化电磁阀方向,看压力变化和油缸进出情况,如果没问题说明电磁阀是好的,问题可能出在液压锁上,换一个液压锁试试;如果还是如你所述,很可能电磁阀有问题。

楼主:
原来我也考虑过液压锁,但是这是个并联系统,有时间我弄个图上来,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把电磁阀的机能说清楚,这样才好分析。另外“打开油缸”是什么概念,这个表述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是上一张图吧,那也没有多麻烦嘛

网友:
两套系统是否共用一个油源,是的话,问题出现在油液的可能性就不大。

网友:
内部串压,检查几个阀门或垫圈。

网友:
电磁阀控制油缸打开的油口与回油口串油了?

网友:
1,检查手动阀,电磁阀的机能,是O型的吗?
2,是新设计系统吗?
3,停止时,油缸待负载吗?

网友:
分三步走:1、油缸偶尔有自动伸出现象,排除自重影响肯定是泄露引起;2、可通过固体物(钢棒)听液流声音大致所在地点,滋滋声可听到明显变化;3、判断泄露元件,检查单向阀或柱阀是否受损(单独试验)。
换件或修理损坏元件,故障排除。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10-12-08):
学习了,呵呵,能经常有这种东西就好,可以让大家多涨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