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16L铸造后为什么有磁性?

楼主(2010-10-17):
如题,请教。
不锈钢316L应该属于奥氏体不锈钢,不带磁性的。可是铸造后的产品竟然带磁性,这是怎么回事?
是否铸造后,经过固熔处理后就不带磁性了?

网友:
应该没有磁性。有三种可能,一是质量有问题,二是经过敲打或其他的冲击,使其奥氏体组织转变为马氏体,此时会有一定的磁性。三是因冶炼造成化学成分波动或加工状态不同也可能出现磁性。
通过固溶是可以解决的。。哈哈。。by the way,我是卖不锈钢的。。需要时可以联系``哈哈

网友:
消一下磁不就保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消磁? 固熔还是用退磁机?请说明,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果对磁性比较敏感,固溶后用消磁机消一下磁就保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该休息啦。太晚了。呵呵。88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没有磁性。有三种可能,一是质量有问题,【这点可以排除】
二是经过敲打或其他的冲击,使其奥氏体组织转变为马氏体,此时会有一定的磁性。三是因冶炼造成化学成分波动或加工状态不同也可能出现磁性。【应该是这个问题,铸造之后,要经过机加工和焊接,是不是因为加工导致的奥氏体组织转变成马氏体了?另外,如果没有固溶,是否耐腐蚀性能就降低了?客户问起这个问题,该如何给客户解释这个现象才能让客户理解。谢谢】
通过固溶是可以解决的。。哈哈。。by the way,我是卖不锈钢的。。需要时可以联系``哈哈
【你是卖不锈钢材,还是加工后的产品哈?】

网友:
质量没问题的话,那一是加工工序中出现的,二是成份偏析,严重了固溶可能也难搞,不想报废可以请教下搞热处理的能不能高温退火均匀组织,再固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货已经发到客户那边了,客户只是用磁铁吸了一下,发现能吸住。以为我们的材料不是SS316L。该如何解释。
    根据各位大侠的解释,应该是材料还是SS316L的,只是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不知道是否耐腐蚀性也随之降低了?请教

网友:
这种问题,自己查资料,百度完全能够解决。。。还能掌握延伸知识。。。有那么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这位也是大侠。现在是信息泛滥,百度上面说什么的都有,无论是真的假的,都在上面乱说。不敢确信,所以才到这里来找真正的大侠啊。

网友:
拿出去晶相呀、化学成份分析,反正只要有银子,外面多的是专业公司帮你解决

网友:
消磁咧
還有什麽辦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卖不锈钢板的``主要是做300系列的``如果需要磨8K  拉丝贴膜的话`也可以代找加工厂给弄好。。就是经营不锈钢板材的啦`

网友:
回复  MIKE王

    就卖不锈钢板的``主要是做300系列的``如果需要磨8K  拉丝贴膜的话`也可以代找加工厂 ...
引用 网友C:

    楼上哪儿的?生意还好吧?今年我卖钢管的同学都发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有好发财的``现在价格都透明。。主要靠走走量了``过过日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