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架锁不紧---请教

楼主(2010-10-18):
我的一台数控车在断续车削或振刀时很容易松动,锁紧时间参数都改到1000多了。刀架是不抬起式的。请专业人士、各位高手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学习中

网友:
看下连接杆   是否裂开了!~!

网友:
锁紧时间太长的话,很容易烧电机的

网友:
是几工位的,如果4工位的,就拆了吧,那种破东西很容易坏的,如果是多工位的可能就比较复杂些了。

网友:
四方刀架左下面有个螺丝卸开 紧一下里面的螺丝看管用不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那个配件松动了,看看是不是发信盘松了,导致每次的位置都不准了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端齿盘啮合有间隙,造成不抗震。

网友:
内抬起的刀架锁不紧。看是否里面有铁屑等卡住了。发信盘位置再调整。

网友:
蜗轮蜗杆磨损,侧隙太大所致。

网友:
往注油孔打点油

楼主(2010-12-05):
谢谢各位,锁紧时间参数又改到1200,比以前好多了,电机并不热。有时间全部拆开。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

网友:
夹紧开关位置是否固定不当;相应线路继电器是否能正常工作,触点接触是否可靠。刀架内部机械配合是否松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关注,现在反转锁紧参数为1488,效果很好。

网友:
那就是:蜗轮蜗杆磨损,侧隙太大所致。虽然反转锁紧参数为1488,但是不带负荷的空转时间较多,所以电机并不发热。

网友:
使用时间较长的话 ,蜗轮蜗杆磨损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几个刀位的,估计四位的对吗?

楼主:
回复楼上,是四刀位内抬起的。

网友(2011-04-26):
看一下应该是螺杆上面的销子变形弯了,导致锁紧时阻力太大。锁紧不到位

网友:
对啦,用6MM的内六角扳手转动蜗杆是不是灵活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那个配件松动了,看看是不是发信盘松了,导致每次的位置都不准了 1 S; c0 P* }$ c% x* [

网友(2011-08-15):
这种刀架一般都是机械故障,用久了,很经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