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WS型中药水丸机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0-10-18):
ZWS型中药水丸机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摘要:阐述了ZWS型中药水丸机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指出了工作中的常见故障,同时提供了排除故障的方法。

关键词ZWS型中药水丸机;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我国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历史,中药丸剂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中创造的剂型之一,丸剂系指药物细粉或药物提取物加适宜的粘合剂或辅料制成的球形制剂,水丸是其中之一。

  水丸系将药物细粉用冷开水、药汁或其他液体为粘合(润湿)剂制成的小球形丸剂,丸径一般在φ2.5φ10之间。目前,80%以上的中药厂仍沿用泛制工艺来制备水丸,这是水丸制作的传统方法,由于泛制工艺制丸的关键的一步——起模仍然要依赖于操作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来控制,而且反复操作限制了产量的提高,污染机率仍然居高不下,对人工要求比较高,同时圆度也不易控制。
我公司为满足中成药丸剂尤其是水丸剂的现代化、规模化生产的需要,研制开发的ZWS型全自动中药水丸机,该产品该设备利用塑制法原理,将原来的起模、成型、盖面等工艺过程集中在一台机器上,由混合、炼制好的可塑性坨块,直接制出符合要求的药丸。从而实现了水丸制作的一次成形,避免了多次重复工作而增加的污染机会,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可以说是水丸制作的一次革命性创新。该产品科学的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凡与药物直接接触的零部件均选用不锈钢、聚四氟乙烯等无毒、耐腐蚀材料制造, 全面符合GMP规范要求。

  一、ZWS型中药水丸机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ZWS型中药水丸机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机架、中间减速箱体、挤条泵、送条装置、拨条装置、滚模、电气控制部分(如图)。

  该设备工作原理:利用塑制法原理,将原来的起模、成型、盖面等工艺过程集中在一台机器上,将混合、炼制好的可塑性坨块加入料口,利用一对相对滚动的制丸滚模,将由挤条口挤出的药条,利用两滚的速度差将药条滚成球丸。

  在整个的制丸过程中,它对药条的柔韧性要求不高,只要药物能够顺利挤成药条,就可以进行制丸。而且在整个的制丸过程中,工人的操作过程完全可以说傻瓜式操作,因在整个的工作过程中仅需工人添加物料、更换接料盘等而无需为断药条而忙碌,从而实现了水丸制作的一次成形,避免了多次重复工作而增加的污染机会,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可以说是水丸制作的一次革命性创新。投放市场以来,受到广大中药厂家的欢迎。

  水丸机的工作过程:将炼制好的中药坨放入料斗中,挤条泵体4的料腔中有两个相对转动的压料翻板,电动机的动力经中间减速箱体3减速后分别传到压料翻板及挤条泵体的螺杆,压料翻板将中药坨压入螺杆的槽中,螺杆便推着物料向前运动,从挤条泵4的出条口中挤出(左右各一条),药条由送条装置5接住并向外传送,达到一定长度后,切条刀将药条切断,此时拨条装置6刚好将药条拨到拉条带托架上,药条便经过拉条带托架滑到中,然后进入滚动的两滚模2中,在两滚模的相对滚动下,将药条滚制成合格的药丸并由出丸口处进入到容器中。只要及时向料腔中加入炼制好的药坨,就可维持正常的生产,而不必经常调整和担心药条是否会断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药厂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一名熟练工人可以操作两、三台机器正常生产,这也相应提高了工人的生产效率。该机型一经投入市场,便引起许多中药厂的关注。

  二、ZWS型中药水丸机使用过程中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本机常见故障

1、电源指示灯不亮

接通电源;

2、本机通电后,电机不运转

修复电源或调换同规格插头;

3、开机后料口内腔翻板转向同时外向转动

停机,重新接线,改变电机的转向;

4、出现渗油现象

更换油封;

5、拉条皮带松

顺时针扭动调整螺钉,拉紧拉条皮带;

6、电机三角带松动

将电机固定螺栓松动,张紧合适后再固定;

7、切条后拨条泡管拨条不及时

松开拨条泡管固定螺钉,调整拨条泡管轴的位置,使之与切条刀的运动完好配合;

8、割丸滚模不割丸

1、取膏坨一块沾水,在主动滚模上搓抹,使之粘上些膏浆;

2、加些软药坨滚制;

3、在主动滚模上涂一些蜂蜜水、麦芽糖浆即可;

9、出现带尖尖丸

调整对正两滚模牙尖;

10、出现长棒丸

1、如果药丸重量合适,则要减少两割滚间隙;

2、如果药丸重量小,则要加大药咀片出口直径,使药条变粗;

11、出现算盘珠丸

1、如果丸重大,减小两割丸滚模间隙,同时更换直径小一点药咀片;

2、丸重合适或丸重小,则要更换大槽滚模,减少两滚间隙;

12、出现扁豆形药丸

1、如果丸重合适,则要增加两割丸滚模间隙;

2、如果丸重大,则要更换小一点的药嘴片,使药条变细,减少药丸重;

13、出现破损药丸

说明割丸滚模粘药,应清理割丸滚模,清除滚模粘药即可;

14、药条不圆整

将出条药嘴片拆下,清除异质、硬料,清除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