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压片机与压片工艺的不足和分析

楼主(2010-10-18):
  制药厂在对压片机选择的时候考虑的因素除了价格,产出率,最重要的还是片剂药品的质量。

而压片机在压片工艺过程中存在粉尘问题,这个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内高速旋转式压片机和筛片机在生产运行中所产生的粉尘,一般采用专用吸尘器提供负压将其抽吸排除。但由于现有技术水平和意识的差距,设备本身的密封效果不理想,仍有部分粉尘外泄至净化区域。此外,物料输送或药片转序等过程产生的粉尘,也可能从有关衔接处直接外泄至净化区域。

大多数中小型制药企业在用的压片机还存在的问题,就是要片机污染、清洗困难、产品不能实现在线检测、设备运行记录靠人工填写等。由于设备的局限性和缺陷,也给企业的GMP管理及产品质量带来许多实际问题。

压片机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润滑系统设计不合理,没有充分考虑制药设备的特殊性,设备润滑大量采用液体润滑剂,加之密封不好,经常造成药品污染。设备制造企业可以考虑在压片机上增加润滑脂定时润滑装置或采取可靠的密封方式,来减少或杜绝润滑剂对药品的污染。另一个主要污染源是加料器与旋转平台的密封不好,造成粉尘污染。英国MANESTY采用聚氨酯密封圈结构的无间隙加料器,使加料器底部与转台中模实现零间隙接触,避免了目前加料器在密封上的缺陷。

大多数国产压片设备清洗非常困难,不能实现在线清洗。清洁时不但要拆下上冲、下冲、中模,而且不易拆、不易清的死角也多。而国外有的压片机可实现快速装卸及在线清洗。即用少量的工具、调整少数的部件就能快速、方便地装拆需要清洗的零部件。有的压片机还采用了可换转台来实现快速清洗。国产压片机也应在这方面加以改进。

国外压片机主要发展方向:在智能及超微单元控制及封密条件下生产。有些甚至用了磁粉离合器和磁粉制动器等传动设备,这说明国外的压片机又进了一步。中国的压片机制造商已有近30多家,能够生产高速压片机的亦有五六家之多。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基础研究的薄弱、人才的匮乏以及创新机制的不完善,因此与国外先进的压片机及压片技术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网友:

我们单位负压片机漏粉超厉害

游客

网友(2012-06-05):
用真空输送上料吗?

楼主(2010-10-20):

哪些地方漏粉?分析原因,具体问题需要具体解决。

网友:

加料器下面是铜板,放在转台上与转台摩擦,那个铜板都被磨出一条一条了
后面那个档版,是用白色的塑料板的吧,不知道为啥,也被磨出一条一条的
不用中模的问题,好象是颗粒磨出来的,毕竟转速高

网友(2012-05-16):

kankan  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是上料部分粉尘过多,建议使用瑞典PIAB真空输送设备,气动控制上料、下料,有效解决压片机上料粉尘问题。
图中是IMA S250 Plus设备使用真空输送机后的实景图片,真空输送能力:2T/H(水平3m,垂直2m)。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2013-01-15):

拜读了!

网友A(2013-05-02):
去年展会 看到有一家做压片机的  广告打的压片机的兰博基尼 百万产量 结果现场运行机器  发现出来的药片 松散的很 轻轻一捏就碎了

网友(2013-06-24):
引用 网友A:
去年展会 看到有一家做压片机的  广告打的压片机的兰博基尼 百万产量 结果现场运行机器  发现出来的药片 松 ...

是配好的药粉吗?

药片的软硬和大程度上取决于处方工艺,压片机的因素不是很多。

网友(2013-08-18):
我上个星期在南京一家德资厂看了压片机...忘记是一小时还是一天了,据说能压100万片...

网友(点评):
是的,国外的冲模可以上到79之多

网友(2021-06-17):
分析的真不错,谢谢,学习了!

网友(2021-09-25):
怎么解决压片的药粉呢,我们的片压出来很多都是药粉,铝塑岗位还的人工筛药才能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