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轴承,增加轴承轴向负荷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0-10-18):
606轴承应用中承受137N的轴向力,沟道边缘磨损严重。606径向最大动负荷1.95KN最大静负荷0.74KN。各位有没有增加轴承轴向负荷的方法?

网友:
如果深沟球轴承要承受纯轴向负荷,一般不能超过0,5C0,小轴承和轻型系列轴承,不得承受0.25C0的轴向负荷,如果增大径向游隙时,具有一定的角接触轴承的性能。这个是从SKF样本上查到的,我觉得是不是说稍微增大些游隙可用多承受一些轴向负荷呢?

网友:
想办法在合适的地方加一个压力轴承

楼主:
我的这个轴承游隙已经达到22了,仍然不能满足要求。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一定只能用深沟吗,不能换个另外的轴承吗

网友:
你这个负荷也不大,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的角接触球轴承可以替换

网友:
串联使用,或用角轴承。

网友:
内圈的挡边加高一点就行了呀!稍微会提高一点,但是也不会起到很好的结果!不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貌似跟挡边高度没有关系吧?

网友:
你可以使用角接触的轴承7 w  i1 U/ S. |) i

楼主:
我打听了一下,角接触的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706C

楼主:
楼上有么?请联系QQ675326510

网友(2011-01-01):
原来听人讲 用大游戏的深沟球来取代交界处

网友:
其实深沟球轴承的设计就是不是用来承受轴向载荷的    轴承的理论极限载荷值在现实中不可能长期达到   做极限寿命试验时  也不是加到轴承的最大载荷
要是想轴向受力空间要是够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相对三点和四点接触球轴承便宜)  要是空间小可以考虑三点和四点角接触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