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20仪表车床的弹簧夹头应该怎么开

楼主(2010-10-18):
夹M8的螺栓,我要在螺栓头部钻孔可车外圆,具体的尺寸如图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顺便挣点积分,

网友:
占座,等待高人。。。。。。。。。

网友:
量少的话头部拧个螺帽,量大的话做个内径8外径大于六角对角的开口套子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主意   顶一下、、、、

网友:
用仪表车加工主要是快,这个件在仪表车上好象快不起来呵

网友:
不懂呀,跟着学习!!

网友(2010-11-23):
这个要用后送料的仪表车加工,或者加一个开口的套子,内径8,外径大于六角,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2011-09-19):
直接车一个夹头,夹M8的螺纹就可以了,仪表车床与桌上车床结构类似,我公司经常这样加工的。

网友(2012-03-13):
夹头侧面开个长圆槽,把六角头从侧面放进去可以吧?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