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系两端滚动轴承设计基础知识

楼主(2010-10-18):
轴系两端滚动轴承设计基础知识

滚动轴承的组合设计

    一、轴承的固定

    在确定了轴承的类型和型号以后,还必须正确的进行滚动轴承的组合结构设计,才能保证轴承的正常工作。

    轴承的组合结构设计包括:

    1)轴系支承端结构;

    2)轴承与相关零件的配合;

    3)轴承的润滑与密封;

    4)提高轴承系统的刚度。

    1.两端固定(两端单向固定)

    普通工作温度下的短轴(跨距L<400mm),支点常采用两端单向固定方式,每个轴承分别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力。如图,为允许轴工作时有少量热膨胀,轴承安装时应留有轴向间隙0.25mm-0.4mm(间隙很小,结构图上不必画出),间隙量常用垫片或调整螺钉调节。

    特点:限制轴的双向移动。适用于工作温度变化不大的轴。

    注意:考虑受热伸长,轴承盖与外端面之间留补偿间隙cc=0.2~0.3mm

    2.一端双向固定、一端游动

    当轴较长或工作温度较高时,轴的热膨胀收缩量较大,宜采用一端双向固定、一端游动的支点结构,如图。

    固定端由单个轴承或轴承组承受双向轴向力,而游动端则保证轴伸缩时能自由游动。为避免松脱,游动轴承内圈应与轴作轴向固定(常采用弹性挡圈)。用圆柱滚子轴承作游动支点时,轴承外圈要与机座作轴向固定,靠滚子与套圈间的游动来保证轴的自由伸缩。

特点:一个支点双向固定,另一个支点作轴向游动。

    深沟球轴承作为游动支点,轴承外圈与端盖留间隙。

    圆柱滚子轴承作为游动支点,轴承外圈应双向固定。

    适用:温度变化较大的长轴。

   二、轴承组合的调整

    1.轴承间隙的调整

    调整方法:(1)轴承盖与机座的垫片厚度调整;

    2)用螺钉调整轴承外圈压盖的移动。

    2.轴承预紧

    目的:提高精度、刚度,减小振动。

    安装时根据轴承的预紧力要求使轴承中保持一定轴向力,从而确保一定游隙,

    3.轴承组合位置的调整

    使轴上零件(齿轮、带轮等)具有准确的工作位置。

    3.滚动轴承的配合

    轴承内圈孔与轴的配合采用基孔制;

    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的配合采用基轴制。

    4.滚动轴承的的装拆

    滚动轴承通常的设计寿命与整机不一致,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多次更换,当与轴承之间有装配关系的零件损坏时也需要对轴承进行拆卸,拆卸轴承时应使拆卸力不经过滚动体传递,以防使滚动体发生塑性变形。

    拆卸滚动轴承通常使用专门的工具,设计轴系结构式应为工具的使用留有足够得为空间,这些数据可以在滚动轴承手册中找到。

网友(2020-12-10):
轴承设计-单列英制圆锥滚子轴承CAD设计联系 softbase@qq.com 或者 pc-software@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