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巴氏合金硬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18):
滑动轴承巴氏合金,锡锑合金,标准里查出来是HBS27。HBS27与HB怎么换算呢?

和别的洛氏硬度又怎么换算呢?

麻烦各位!

谢谢大家!

网友:
硬度換算公式:
1.
肖氏硬度(HS)=勃式硬度(BHN)/10+12
2.
肖式硬度(HS)=洛式硬度(HRC)+15
3.
勃式硬度(BHN)= 洛克式硬度(HV)
4.
洛式硬度(HRC)= 勃式硬度(BHN)/10-3

网友:
硬度换算表及常识!我也是别的地方下载的,看的不是很懂

楼主:
谢 谢 楼 上 这 位 朋 友 !

网友(2011-10-11):
感谢3楼的朋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