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气焊烤给牙盘沾火

楼主(2010-10-18):
有一个牙盘 .分度用的.外径220.厚度12.牙高10.20个牙..想用气焊给牙盘上的牙沾一下火.怕弄不好.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另外得注意什么.对硬度要求不高.40度就行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我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没有经验直接手工淬火,会产生很大的变形。牙盘淬火本身就不好控制变形,如果留有加工余量还好办,我估计这个工件已经加工到尺寸了,就这样用吧。要不就真空淬火,微变形。盐浴可能也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