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0-10-18):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加工下面图中的环形孔?
最好刀具简单,效率又高。

点击图片旋转鼠标可以放大,很清楚的。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未附上。

网友:
图纸不祥细,环形孔有多深不清楚
像这样的东西我做的多了,一般做这个如果允许焊接的话,最好是做二个件配合焊就行了,像你这个就是个典型,因为你大的环形孔有公差要求,而小的穿孔没有,所以把那54的孔车好,然后再配里面那个25.37的管就搞定,如果不能焊只有放电了,那就成品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中已标注深度155,芯子不能焊接,此产品是液压缸,承受高压的。

网友:
太深了,不好加工!用组装的方式是个办法,不一定要用焊接.

网友:
搞台加工中心  深孔加工要配中心出水  BT40

网友:
高调推荐 HARDINGE  480 PLUS     钻削中心   BT40刀柄  刚性钻孔攻丝!

网友:
回复  kunzhengtang
图中已标注深度155,芯子不能焊接,此产品是液压缸,承受高压的。
引用 楼主:

高压,高到多少?
这种结构哪有不能采取组合的道理。

网友:
选择合适的焊接工艺同样可以承受高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缺尺寸吧, 请看图

网友:
在社区了见到过一种类似钻强的那种水钻   空心的   可能能加工这种东西

网友:
和我们的中空油缸差不多,可采用分体设计,中间加套密封,不用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家要高压,你用什么密封啊

网友:
深孔钻+套料钻可以解决。中间的孔用深孔钻,环形孔用套料钻。
存在的问题是:
1. 不知道环形孔和中孔间的孔壁厚度,如果太薄的话加工会有难度。
2. 不知道加工前状态,所以具体工艺不好安排。
3. 机床要求较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相应的机床。
4. 刀具较贵,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接受。

网友:
环形油缸筒,中间壁太薄,凭直觉看就不协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最好做组合件,这么长,这么深,如何加工呢!你这个应该中间的管是快速,边上是加压是不是?

网友:
我有办法做,是否有兴趣合作?

网友:
如果怕焊接变形,中间那个筒用螺纹和密封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有多高,用密封圈密封啊

网友:
为何高压就不可以焊接了呢?
为何一定要用很复杂的刀具呢?
高压多少?石油高压气管都是焊接的。火箭推进高压氧槽也是焊接的,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这样的结构本身工艺性就不强,可以把连接的部位做个设计嘛。

网友:
冷挤压冲压 环孔, 中间的孔打出来,具体精度不知道能不能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是客户要求,我们没权更改设计,只能按照要求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们已经试过,会出现材料缺陷,材料表层组织疏松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照片?能不能发给我看看?
谢谢!

网友:
没看到材料是什么,不知道切削性能怎么样,可以想象做一个和“开孔器”一样的刀具一次钻出环形槽,为了保证同心度,可以工件和刀具都旋转,现在的刀具都好定做的,刀具刚性要好,工序要适当调整,为了装夹方便和牢固可以一根长棒料两头加工出环形槽后,在加工加工中间的孔和外径,最后切断;为了防止加工后变形对尺寸精度的影响,可以粗精加工分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冲压的时候的参数,和凸模的结构 不对 引起的材质疏松吧, 因为工业氧气瓶就是冷挤压出来的, 不过壁厚可能不一样,你查一下具体你的压力和氧气瓶的压力相差多少?

    能把你的凸模的图示晒一下吗?还有用的是冲床还是油压机? 冲压速度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采用套料刀加工,一次成型。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材料焊接能怎么就受不了高压了··你这要是45号钢焊接性能确实不行·要是不锈钢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选择合适的焊接工艺同样可以承受高压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也许设计的人不关心加工的工艺性。上周我就看到一张图纸工艺性很差,用组合的方法就简单多了。
用组合的办法,让客户看不出就好啦。

网友:
如果用电解开槽,也许好加工

网友:
建议在普通车床上用空心套料钻加工,切削手册上有介绍。

网友:
用组合的方法就简单多了,改结构吧

网友:
成形刀具比较理想,刀具设计成内冷式,中心高压切削液有利于排屑!
这种刀具不成问题!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专业制造非标刀具的!见多了!

网友:
套料钻+中空的粗镗刀+中空的精镗刀
如果批量小的话,上面刀具全部都做焊接的,省钱

网友:
同意31楼的方法。多年前仿制一日本刀具,刚开始以为是整体一种材料,很久以后才发现刀刃是焊接的只是做的天衣无缝。难以发现。

网友:
楼主应该把批量说出来,这样好安排工艺

网友:
方法都很专业  安排工艺

网友:
组合吧!!  拆成两个件都可以车出来还可以保证精度 算下要多大的力组合也可以达到要求的话

网友:
搞台加工中心  深孔加工要配中心出水

网友:
既然要求是加工出来就不考虑加工的事儿了,不过没有数量不好定工艺倒是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目前我们的使用的刀具是中空套料钻,可以加工出来,但是效率太低。

楼主:
材料是40Cr,调质处理HB270-320,我们目前使用的刀具见附件,只是效率太低。
请教各位有没有加工效率高,尺寸稳定的刀具?

网友(2012-05-10):
试试我这类刀具

网友:
使用组合件,连接用焊接,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