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表面处理发黑件褪色问题

楼主(2010-10-18):
请问大家,最近时间发黑件在发黑过程中,大量褪色(用手一抹全是黑的)这是什么原因?本人现在初步估计,可能是在除锈之后把盐酸带进了锅中。
到底该如何解决?请教各位。万分感谢!

网友:
附着力不够牢固,有三个原因造成的:
1. 前处理(除油、除锈)不够彻底;
2.发黑溶液已经老化;
3.发黑时间过长。

对症下药:
1.前处理必须彻底;
2.换新的发黑溶液;
3.严格控制发黑时间;

重新来过:
1.除油后,表面不挂水珠;
2.除锈时间延长;
3.工序之间必须用自来水彻底冲洗、漂洗干净,不能把上道工序的工作液带到下一工序;

网友(2010-12-21):
可以考虑 做 镀锌后 黑色钝化 (不环保的黑锌)
哪个膜层牢固
有技术上需要的 可以 QQ280917720

网友:
发黑一般不会掉色的,前处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