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头的材料——紧急求助

楼主(2010-10-18):
鄙人有一棘手的问题:
现我们要制作测高仪的测头。满足
1.为了保证其在测量过程中的稳定性
2.测头有防锈功能

所以我们不知选用何种不锈钢材料,请大家指点下。
感谢!!!

网友:
查一下不锈钢材料说明,应该介绍的很详细,有参考最好

楼主:
朋友有推荐我说CrWuMn,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
440—高强度刃具钢,含碳稍高,经过适当的热处理後可以获得较高屈服强度,硬度可以达到58HRC,属于最硬的不锈钢之列。最常见的应用例子就是“剃须刀片”。常用型号有 三种:440A、440B、440C,另外还有440F(易加工型)。
瑞士军刀的常用材料,够耐磨吧!也常作为测头的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材料耐磨性是够了,常作为冲头材料,不过好象本身的防锈的效果不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看来您也比较专业。
我们目前的打算是想镀镍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镀镍? 镀层厚度(铜加镍)应该在10um左右了吧,你觉得镀层耐磨嘛?那你所谓的稳定性(测量精度)在哪里?要镀就镀硬铬,不过基材就不用选那么贵的材料了吧

网友:
测头首先是耐磨、稳定。

网友:
我单位用的是40Cr+硬质合金,便宜,好用,耐磨。用来测量产品,每天四五千件。

网友:
就用工具钢镀铬就好了吧

网友:
不是有卖现成的合金的吗    耐磨防锈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