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软氮化后是否还能发蓝呢

楼主(2010-10-18):
如题,不知道发蓝对氮化有没有影响啊。
望各位大虾给点帮助

网友:
可以,但是不建议在氮化后发兰,软氮化后得到的是漂亮的黑色光亮外观,而且软氮化可以提高耐磨性,再发兰会腐蚀氮化层,且其耐磨性远不如软氮化层,没准漂亮的黑色发兰以后就花掉了(Fe3O4)。。。当然,关键是看楼主要考虑的是耐磨还是耐腐蚀

楼主:
我收到的是个样件,热处理是软氮化,但外观颜色是黑色!(怀疑是发蓝)
由于我们是按样件加工,只能跟它做的一样。不知是否还有其他表面处理能得到黑色外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样件样件,什么零件的样件撒!说话说一半,恼火!

楼主:
回复  promejack

    样件样件,什么零件的样件撒!说话说一半,恼火!
引用 网友B:

重载汽车轮边减速器行星轮齿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此工件更多的是应该考虑耐磨性,那我不赞成在软氮化后发兰,理由上面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另外,根据氮化后冷却方式的不同,可以得到不同颜色的外观。像灰黑色之类的都有,软氮化后颜色偏深很正常。如果在软氮化结束后不降温,立即出炉油冷,那没有不变黑的。。。所以,单靠软氮化就可以得到黑色外观。
   PS:像是磷化(视工件化学成分),三价黑铬镀锌都可以得到黑色外观,涂漆就更可以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是发蓝的呢。
谢谢了!

网友:
标准的工艺应该是QPQ,即液体氮化-氧化-抛光-氧化,不过价格有点高哦。

网友:
个人认为渗氮就可以 没必要防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网友(2011-03-24):
学习了,谢谢!不错的知识

网友:
本人菜鸟级别,想先问各位大侠一个初级问题:什么是发蓝工艺?怎样处理?有哪些好处?

网友(2011-12-24):
可以,我就干过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