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磨床磨非金属应该选择什么材质的砂轮?

楼主(2010-10-18):
求助一下:磨床磨非金属应该选择什么材质的砂轮?这种非金属容易将砂轮粘住,是由树脂和钢丝纤维烧结而成的,俗称刹车片。

网友:
用黑炭化硅砂轮,行业代号一般是C

用油性磨削液配合

网友(2011-01-18):
更准确的说,用碳化硅大气孔砂轮,那样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