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工件合格吗?

楼主(2010-10-18):
我们工件要求10 公差0.15
但是 每次主尺过10但没到11
表盘是0-100 0.01的
指针指在95位置。
请问这工件合格吗?
我总觉得不合格
但是师傅告诉我合格
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教教我。

网友:
要看每天校对的时候所指的位置,一般加工不会超过多少的。
估计你们的主尺在校对的时候就是稍微超10的,随意给你错觉觉得是不是10.95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应该不至于吧。在量之前主尺归零,表盘我也给调零了。所以量的时候过10马上到11了。
师傅能再具体说说吗?我QQ123748213

网友:
用的什么量具?搞一个数显的看看阿,或者当场拿校规校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