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画草图时有些线点击之后不被显示可以作参考线呢?

楼主(2010-10-18):
为什么在画草图时有些线点击之后不被显示可以作参考线呢?没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只能选择点参考了望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先画条虚线 然后约束与你要的线共线,把那条线当参考线就OK了 我是这样做的 虽然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