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力容器制造过程中,15CrMoR材质的压力容器为什么要在24H后才可以探伤呢?

楼主(2010-10-18):
15CrMoR材质的压力容器为什么要在24H后才可以探伤呢?
主要是因为热影响区晶格的问题吗?

网友(2011-05-01):
因为15CrMOR有延迟裂纹倾向,所以要求在焊后24H后进行无损检测,这也是容规要求的
舞钢庞龙
13137747779
QQ57244114

网友(2011-10-29):
因为15CrMOR有延迟裂纹倾向,所以要求在焊后24H后进行无损检测

网友(2012-01-03):
主要还是因为延时效应吧,一些材料焊接后不会马上出现缺陷,过一段时间才会有比较明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