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电焊疤有没有什么型号的刀具比较耐用啊

楼主(2010-10-18):
最近车电焊疤,车的我头疼啊。45号钢调制过后精车,然后用电焊把2个工件焊起来,最后把外圆车一刀。我用YT15和YW1的都试过效果不行(速度100到600转每分)。还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我们的DIJET  JC8015材质可以,你可以把你要的ISO型号站短给我

网友:
还有你只说了转速没告诉我们直径没意义的,我们需要的线速度在80-100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