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折弯系数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10-19):
例如我在solidworks里边设置了折弯系数是2。长100`两折边是12``按道理展开的时候总长应该是120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折弯系数变了121.6。单边多出0.8``请问高手们``我这问题出在哪里。有人能帮我吗?请详解~

楼主:
修改一点。例如我在solidworks里边设置了折弯系数是2。长100`两折边是12``按道理展开的时候总长应该是120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展开后变了121.6。单边多出0.8``请问高手们``我这问题出在哪里。有人能帮我吗?请详解~

网友:
板厚是多少呢?
另外每个企业在计算展开料时使用的折弯系数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板不板厚的问题。是我的solidworks软件设置了折弯系数``在展开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单边竟然比实际的多出0.8mm~

网友:
各个机床的系数是不一样的,实际试验一下,便可找到规律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设置贴张图出来吗?

网友:
我在公司一般都是采用SW里面的K值,钢0.42,铝0.44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样应该能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仙做的是多厚的板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比较少用K因子`这次出现的问题是。我用的是1.2厚的不锈钢板`我们这边机器的折弯系数本该是2.4~我按平时一样设置了折弯2.4`我应该做出来的成型包皮总长是120``折了2边``那应该开料出来是115.2才对。`可我展开的时候变了116.6.~不知道是软件哪里设置的问题了。还是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楼主这样的说法,你用外包尺寸来计算展开应该选择“折弯扣除”,如果选择“折弯系数”的话,折弯半径改变,展开尺寸也会跟着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呀朋友。我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是折弯系数和折弯扣除的问题。对了。请问下折弯系数该是什么时候才用得上?我之前多的0.8的问题是出在我选择了折弯系数了。我该选择折弯扣除。太感谢了~我真大意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浪卷去版主在8楼贴了张图,你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哦~知道了~

网友(2013-12-13):
1.2厚的冷板用2.1的折弯扣除就对了

网友(2016-07-26):
都是高手啊  我每次都用默认的K因子

网友:
太多高手了 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