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化学方法快速去掉方管内的毛刺?

楼主(2010-10-19):
简介:
零件1:矩形管:50X25X2
     长度600mm, 在中间钻三个孔, 第一个孔距边缘50mm, 1,2,3孔的孔间距为200,   攻螺纹M4 问题:攻牙后的矩形管内会有     毛刺, 假设高度为0.2mm。
零件2: U形管
     方管内需与一个 U形管配合。 U形管 尺寸为: 45X20X2
零件1与零件2 表面处理为黑色电泳,材质为Q235A

问题:
      因为矩形管攻牙与冲孔(冲孔不体现在图上)都会存在毛刺,所以当零件1,2配合时, 底部孔上的毛刺会将零件2(U形管)的表面划伤。 有什么方法可以何证表面无划伤????如何将毛刺去除?
     望各位指教了。谢谢。

网友:
攻丝过后毛刺应该没有什么啦!!要是还有美酒焊接一根长点的半圆锉刀进去锉去毛刺,然后在45x20x2的方管外加一成一个米粒的保护膜,装配好后去除!!不然比较困难!!或在外口加一个导向套讲其固定在50的管上定好口径是40x20x2的管中心在压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u.fz 的回复。

    情况是这样:攻完牙,会有一会外翻的毛刺(如同衬衣的衣领),用挫刀修倒是个办法。但一根方管就有3个螺纹孔。5000件,这得做到何年何月。

   然后在45x20x2的方管外加一成一个米粒的保护膜,装配好后去除 ???这句话不太好懂。想不出来怎么做。

   或在外口加一个导向套讲其固定在50的管上定好口径是40x20x2的管中心在压下去-----这种方法是不是,做一块刚好的铁块,塞进去,然后在压进去,将毛刺去除掉?

    愚笨,望多指教了。呵呵。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