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基准特征怎么旋转90度?

楼主(2010-10-19):
求助高手SOLIDWORS2007出图问题!

这种基准特征怎么旋转90度呀,还有他的字可以修改吗?我要把他放在中心线上。

楼主:
就是基准问题高手可以告诉吗?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是Solid Edge  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我们的是相对于尺寸线来的,尺寸线的横竖对应的基准符号就是固定的!!!

网友:
呵呵,我从来不用SW做工程兔的

网友:
旋转90度还有字都可以在属性里修改

网友:
在属性里改吧,这个用的多了就好了。我也不常在SW中改。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
....

网友:
这样是吧?好像不太难啊?字体在选项内可以设置,自己摸索摸索

网友:
去看看国标,我记得基准是不让直接标在中心线上的
GBT17851

网友:
应该与该标志在所在的位置相符合,水平的时候是水平,垂直的时候是垂直

网友:
做成块,象CAD一样的,需要时就加进去!

网友(2011-03-05):
首先在对话框中把圆圈里的字母改成你想要的字母,然后确定,基准符号就跟着鼠标移动,鼠标移动到中心线的位置,见它高亮显示,点击一下中心线,将基准符号拉到图形的外面来就可以啦!

网友:
标注的时候, 标注什么位置它就是什么角度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