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机带同一减速机,功率计算求助

楼主(2010-10-19):
两三相异步电机共同拖动一减速箱,电机转速相同,扭矩不同,能否正常运行,功率计算?求高手解疑!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很少见,我遇到的一般是同一负载(比如大齿轮)有多个减速电机驱动(2——4个都有),电机功率可以相同,也可不同,但关键输出转速要一致,功率计算安一台大电机计算的,驱动没问题。

网友(点评):
我现在有两个马达驱动两个小齿轮(上图),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这样驱动形式的计算是怎么样,他们两个的传递传递功率和传递扭矩是不是一样。计算时是不是只要考虑一边的参数就可以了。 大侠 您知道吗 求解啊 两个马

楼主:
谢谢齐兄,怎样确保相同参数的减速电机输出实际转速相同?或是转速不同的话能否通过电机自身的滑差自调整达到速度同步?

网友:
楼主说的是现在的现象吗?
这个问题齐鲁大侠在很久以前问过,怎么解决的没后话,可以问问他。
假如是问能不能这样设计,那就费解了,没道理啊。

楼主:
只是方案设计阶段,谢谢螺旋大侠提示!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谢谢LZ

网友:
“两电机带同一减速机,功率计算求助”
LZ所说的两电机带同一减速机这在很多设备中出现过,比如一种老式的挖掘机提斗卷筒就是通过两台电机带动差速器变负荷、变速度传动。

楼主:
谢谢无路车大侠,能否说清楚一点,两电机是从差速 器的两输出轴连接吗?

网友:
路过,帮忙顶下,设计计算这活一点都不懂

网友:
可以,完全可以,就象以前牛拉犁,一头牛拉不动,就用两头牛吗,你用两个转速相同的电机,完全可以的,功率计算详细很复杂,我也不会,P1+P2=P总,具体怎样分担,就不是很清楚了,不过有一点,MXN=P,转速一样,扭矩大的电机,功率就大,也就是劲大些,它是动态的变量,谁要知道,他肯定不是人

网友:
也说不定,有一个电机工作,而另一个在闲着空转呢

网友(2013-05-04):
  我现在也有类似的问题 想知道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很少见,我遇到的一般是同一负载(比如大齿轮)有多个减速电机驱动(2——4个都有),电机功率 ...

    我现在有两个马达驱动两个小齿轮(上图),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这样驱动形式的计算是怎么样,他们两个的传递传递功率和传递扭矩是不是一样。计算时是不是只要考虑一边的参数就可以了。  大侠 您知道吗 求解啊
  两个马达的排量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两个马达驱动两个小齿轮(上图),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这样驱动形式的计算是怎么样,他们两个 ...

把问题说详细具体,图文并茂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