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枪钻修磨后断,求刃磨资料

楼主(2010-10-19):
加工5mm孔,被加工件材料为球铁,深孔枪钻修磨后断,求刃磨资料

网友:
未必是角度问题,估计给你也解决不了。什么机床?什么工件?什么牌子的枪钻?

楼主:
机床是日本的MIRKU深孔钻,工件材质为合金铸铁,孔深约为70mm,枪钻用的是山特维克的428.9-05050-0270.请问楼上刀具在修磨后使用断刀,在其它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首先会考虑什么?

网友:
过来学习的,帮着顶起!

网友(2010-12-03):
枪钻在深孔钻专机上加工零件,正常情况下修磨一次加工45#钢40米深(转换成毫米40*1000=40000)比如零件孔深400毫米,修磨一次能加工100件,一般用户为了延长枪钻的综合使用寿命,采取强制性换刀,没加工20米深修磨一次枪钻,如果枪钻还是废的厉害,哪就是枪钻的质量有问题啦。我公司是做枪钻的专业厂家和销售德国进口枪钻,价格合理,免费提供给枪钻使用厂家,枪钻在加工使用方面的技术。欢迎来电咨询:021-32504325转805   宋先生。

网友(2011-10-06):
hehe,有点意思,问的笼统,答的也比较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是日本的MIRKU深孔钻,工件材质为合金铸铁,孔深约为70mm,枪钻用的是山特维克的428.9-05050-0270.请问楼上 ...

晕,去年的帖子,今天才看到。
球铁只是对刀具磨损大,从加工难度上来讲属于偏低的。如果这种情况下断刀,应该是有非常大的问题。要检查的东西很多,机床本身,刀具的夹紧和传动是否松动,也检查下油压吧,虽然球铁排屑非常容易。山特的枪钻也比较悲剧,换个专业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