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密封应该选用什么形式的

楼主(2010-10-19):
这个斜面的密封不知道该采用什么形式。工作的时候,带斜面的物件向上运动到密封完好,工作,之后向下到脱开状态,周而复始。需要这个密封效果要好,而且强度要好。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斜面改成锥面,配对研磨后,锥面密封。
我认为没有中心线,也没有尺寸、图纸不完整的东西不好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心线是有的 图截小了,就在左边一点,尺寸还真没有,还在初步设计之中。非常感谢您提供的帮助。

网友:
系统压力是多少?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压力大概是120T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系统压力?不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这个不能说是系统压力吧 这个就是个压力机,通过面积传递下来的力大概是120T。
    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密封方式的确定与系统压力有关,和输出力无关。
必须说明要密封的介质的压力。
你还是先看手册弄明白了再问吧,根据你的提问可以断定你对这方面的了解为0.

网友:
我是小白?我怎么看不懂这图……

楼主:
密封方式的确定与系统压力有关,和输出力无关。
必须说明要密封的介质的压力。
你还是先看手册弄明白了再 ...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这个1

楼主:
我是小白?我怎么看不懂这图……
引用 网友D:

    只是图的一部分 确实不容易看懂 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