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厂能不能采用一个泵站集中供给压力油?

楼主(2010-10-19):
请问一个工厂能不能采用一个泵站集中供给压力油?理论上感觉只要设计合理就应该可以的,不知实际生产中是否可行?请师傅指教

网友:
不太适应,对最初设计要求很高,设计人员必须要有充分的现场维修经验,而且一旦采用集中供油系统,各子设备系统的检修非常麻烦,而且对维保人员的液压水平考验较大;还有就是液压系统的质量,就是系统漏点的解决较麻烦,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中不这么玩,出于两点考虑,一个是效率,一个是维护与控制,有从站的也都是分开的,否则与上级的PLC通讯比较麻烦,

网友:
我觉得不难啊,各个管路如果做成快速接头,然后在系统设计上初期考究一下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液压系统的工作效率本身就不高,长距离损耗就更大,最远一般在30-40M。一般不建议集中。

网友:
如果集中供压,那要多大的功率啊,大部分都耗在管路上了,如果检修什么的很麻烦的,所有的都要停下来

网友:
哈哈,跟大家又学了一手,我是刚从事液压工作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就麻烦了。。。具体的,一两句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