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儿能配数控控制面板?

楼主(2010-10-19):
我单位一台数控车床面板坏了,FANUC-0-TD.系统。沈一机的。现在厂家陪不上,让我换系统。哪位老师知道哪儿能配上?先谢谢了!

网友:
面板是FANUC原装的还是第三方做的。
TD才推出来几天啊,就配不上,别开玩笑了。呵呵。

楼主:
我是2000年的设备。是不是第三方就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原装键盘,别找沈阳,直接联系FANUC。如果FANUC说没有备件,你只能考虑改造了,或者看看I/O点空的够不够用,直接做块,然后改掉梯图就是了。
如果是第三方,那一定是占I/O点的方式,这个就很随意了,利用原来的板子,换键,重走线就是了。

网友:
在网站上订购 挺便宜的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是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