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60度螺纹刀车削120度螺纹怎么做?

楼主(2010-10-19):
图在附件中,如图:和标准的圆柱螺纹差不多,就是角度要做成120°。刀具必须是60°螺纹刀!尺寸可随意假设,求加工方案。。。
                       (普通的方式能做吗?是否要用宏程序?另:图是2010年第四届数控大赛安徽的题)

网友: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网友:
刀架向左右各偏转30度,分2次加工不久得了,
出题的一看就是死脑筋,不会把刀磨120度?

网友:
宏程序可以吗?  可惜不会宏程序

网友:
发张详细点的图, 60度做120度 用宏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说说大致的思路吗?是通过螺纹切削循环,把数值附成变量的形式吗?
   QQ联系怎么样?QQ418847923

网友:
学习中,,,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期待程序 学习下 那位拟定个尺寸 发下程序

网友:
用宏程式吧,但俺还没想出来怎么写啊

网友:
出这种题目就是考宏程序的应用,可惜我也不会呀,期待高手

网友:
或者把刀与刀架左右各偏1次30度,分2次车。当心乱牙噢。这肯定不是考官想要的答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