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钢承重支架

楼主(2010-10-19):
我想用角钢焊接一个支架,但是对于这方面知识相当欠缺,请各路高手不吝赐教!!
具体是这样的:我现在有9个钢瓶(类似医院的氧气瓶,不一样的是氧气瓶一头半球面,另一头平面,我的瓶两头都是半球面),瓶的重量是189KG/个,外径273mm,高度1900mm。
现在想把9个瓶一起安装到一个架子上,需要竖直安装,3*3个紧挨着放置。要做一个横截面为边长是273*3=819mm的正方形,高度为1500mm左右。顶面做成口字形,9个瓶能放入就行。地面做成田字形,支撑钢瓶。
现在碰到问题:不知道该选用什么型号的角钢合适。用焊接是否可行。还有因为毕竟有1米5高,竖直四个面是否需要再加横梁。

求大虾们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沙发。

网友:
焊接可以,需要加地脚。

网友:
焊接后加膨胀螺丝,十号槽钢就好了,注意稳定性

网友(2011-09-30):
路过 看看 个人感觉哈哈

网友(2011-10-31):
这有什么难的
可以初选用四根角钢加缀板的格构式结构
然后按部就班验算强度刚度稳定性

网友(2012-02-13):
底部基础用10槽钢应该可以 立杆部分用75角钢  外围4个立杆之间打斜撑,三角形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