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旋转运动转换为比较平稳的直线往复运动,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0-10-19):
求助纺织机械高手,请大家集思广益,进来发表点想法

由旋转运动转换为比较平稳的直线往复运动有什么方法?

由于机器空间原因,旋转运动的直径必须在100mm以内,

而直线运动的回返距离要在70mm左右,请诸位高手帮我想想

thank  you !!

网友:
对直线往复运动的运动规律有什么要求?

旋转运动 -> 往复运动,纯机械的方法可以是四连杆、凸轮-连杆
或者可以用步进电机 + 偏心连杆 的方法实现

网友:
马达带动带矩形齿丝杆转动,变频器控制转速,应该可以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后整机械里的对中棍

网友:
你可以看看清花设备,76E(机型)其中有一块是,往复丝杆,比较点型的螺旋变直线动动,件号是!1908

网友:
呵呵,你算是找对人了

网友:
共鄂凸轮

网友(2011-01-12):
70MM的往复运动直接用凸轮或者连杆就可以了呀

网友:
我也看看。由旋转运动直接转换为往复直线运动,大都采用电动机&曲轴连杆的结构。当然,也可以考虑液压。电动机拖动液压泵,然后再经由液压缸,也可以实现由旋转运动向往复直线运动的过渡。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楼主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酌情选择。
再上一张图,是日本村田公司的MOTORUM数控冲床上面的冲头驱动机构。伺服电机+曲轴肘杆

网友(点评):
大侠威武

网友(2013-07-09):
电动缸,滚珠丝杆

网友:
纺织机械中还有一种叫排线器的可以实现呵呵3 a: f% a. r) m- q

网友:
滚珠丝杆比较好用,直接可以买到

网友(2013-08-09):
参考冲床

网友:
有2种简单方案:1.步进电机带齿轮齿条运动,电机固定,齿轮装电机轴上,齿条装滑槽内并两端限位,电机做往复旋转运动,则齿条做往复直线运动。2.步进电机带摆杆,摆杆连接双段连杆,双段连杆末端做滑槽或滑套,双段连杆中间做成关节,可保证连杆转动。则电机往复旋转运动,双段连杆末端做往复直线运动

网友(2013-10-30):
还有一种办法,在传动链条上安装一个销轴,带动一个在轨道上运动的滑块作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2014-08-21):
9楼结构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学点东西

网友(2015-04-24):
路过。学习一下!大家说的都是。

网友:
等边凸轮机构,非完全齿轮机构

网友(2017-06-26):
曲柄滑块啊

网友(2017-10-13):
集思广益,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