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键槽方面咨询

楼主(2010-10-19):
铣键槽的时候,先用刀碰到工件,切削一点,然后用键槽刀的两刃对切削的痕,对好后,把刀子转180度,就偏了,在对好,在转180度,又偏了,是什么原因,以前没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你中心没找好吧。

网友:
键槽精度高的话,最好用百分表校正,找到最高点。如果你的校正没问题可能你的机床主轴有倾斜了,要校一下机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用铣刀来做,还是用锯片来锯的?

铣刀的话,可能是进刀的这一边会多几个丝,

网友:
还是先检查机床的主轴是否有倾斜

网友:
机床精度,工装夹具都有关系

网友:
估计是没有装卡好,这东西用分度头最好

网友:
你怎么转的180度???
分度头要校好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