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磨削

楼主(2010-10-19):
(图片)

网友:
磨内孔先.

网友:
就是找正有点小麻烦··先磨内孔·穿芯棒磨外圆(芯棒带0.03的锥度)这样磨出来同心度能在0.005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棒为什么要带点锥度呢,请问两头顶着磨行不行?

网友:
两头咋顶呢??顶芯棒??芯棒不带锥的话同轴度肯定保证不了。芯棒随便带点锥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也谢谢老鹰的送分鼓励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锥度能让穿的更牢更紧,顶着也可以但前提是先磨外圆但是后磨孔,这么长的零件而且是丝杆想找正外圆在一道以内很难的··工作量也很大·

网友:
芯轴不带锥度  工件不就漏下去了吗

网友:
先磨内孔   然后穿芯轴   只要芯轴两端中心孔跳动好  就没问题

网友(2010-12-02):
楼上的都说的很对,顶小锥度心轴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