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T形刀粒使用产生的迷惑,向大侠们求教!

楼主(2010-10-19):
90度的T形刀粒,刀面宽2点25,单边切深75丝,分6刀切完(原5刀切完),转速260(最高速了,底速也试过)。想向大侠们请教,刀粒用的时间不长,刀粒后角严重磨损,前进方向的前角一点事都没有。对此我很无解,迷惑。请大侠解我迷惑,谢谢

网友:
照片拍的不清楚啊;
刀片后刀面磨损的话,考虑使用硬度更高的刀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刀把上面应该有个可调的螺钉,你动动,             中心高应该不会错吧

楼主:
回复  wujije1220

    刀把上面应该有个可调的螺钉,你动动,             中心高应该不会错吧
引用 网友A:

    检查过的,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刀片,加工什么材料,

楼主:
照片拍的不清楚啊;
刀片后刀面磨损的话,考虑使用硬度更高的刀片。
引用 网友B:

    大侠有什么好的介绍吗,我这个刀粒是买以色列产地的进口刀粒

网友:
以色列的刀片都这样,卖得贵质量差,还不如株州出的钻石好。拖板间隙大会造成前后刀面磨损不一致。后角磨损应该是刀片角度选择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可调的螺钉?调节什么的?

楼主:
以色列的刀片都这样,卖得贵质量差,还不如株州出的钻石好。拖板间隙大会造成前后刀面磨损不一致。后角磨损 ...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意思是想说刀的后角比前角装的出吗?前后角不平行。能解说吗。别外,机床拖板也有间隙,重程序会多切20个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人家是数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调节刀的角度

网友:
后角磨损肯定是有干涉造成的。如果是后刀刃磨损就是机床间隙引起振动造成的。个人觉得只有钻石的螺纹刀抗振性最好,但钻石其它的刀片一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什么品牌的刀具,什么型号的?调节什么角度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前用过肯纳的刀具,用的是克洛衣的PC9030.在车内牙时也是后角磨损厉害,后来师父让我把刀前面的那个螺钉紧一点,结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