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高手解决ANSYS10.0安装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0-19):
小侠用的是华硕F8系列双显卡笔记本,WIN7旗舰版 32位操作系统,按照网上的安装指南试了几次都无法成功,在启动ANSYS时出现下面错误提示,恳求高手解决~~

楼主:
居然没有人回答,还好我在百度上找到了答案,顺利的解决了问题。为了帮助遇到同样问题的同学,现将方法公布如下:
『正常的安装方法』:
      1.禁用杀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将安装包中的破解文件夹复制到硬盘上,运行程序,输入"y",稍等片刻即可获得License.dat文件。该文件待用。
      『此处有点需要说明,生成文件后要打开查看,第一行是否是SERVER hostname XXXXXXXXXXXX 1055的格式,hostname为计算机名,XXXXXXXXXXXX为网卡地址,据查证,在某些计算机上会出现SERVER this_hostname...格式的许可证,这种情况,在创建许可证的时候,需要在cmd提示栏下输入"N",然后在提示下手工输入hostname和网卡地址,这样才可以生成正确的License.dat文件。』
      2.根据需要选择安装Product及各组件,在此不详述。
      3.安装Flexible License manager,有三个提示框,均选择"yes",到最后选择已有的许可证,浏览选择第一步中产生的文件,安装完成。
      4.『重点』此时打开LMTOOLS Utility,转到config service选项栏,按照如下配置:path to the lmgrd.exe file指向 X:\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lmgrd.exe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指向 X:\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license.dat,选择右上角的保存服务选项,然后转到start/stop service选项栏,点击"start service",下方状态栏提示"start service successfully",安装完成。

『遇到的问题』:
      本人按照上面的方法来安装,最终打开ansys的时候会提示“无法连接许可证服务器”之类的提示,切到任务管理器,就会发现没有“lmgrd.exe"进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该进程不启动的话,ansys则是无法启动的,在计算机“服务”中找到ansys flexible manager服务项,选择“启动”,会迅速弹出“服务启动了,但是又停止了”的选项,点击“确定”之后,lmgrd.exe确认无法启动。这个问题解决比较麻烦,网上许多人所谓的“解决办法”就停留在上面“安装方法”中的第4步,但是第四步我绝对是已经正确配置过了,但是无效,『排除了license文件不正确的可能性』,并且上面第4步需要修改的两个地方在我的计算机上本来就已经是正确的,无需修改了。

『现在给出我的解决方案』:
      在上面第4步中,完成了lmgrd.exe和license.dat文件的path指定任务以后,在X:\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路径下新建debug.txt文件,然后将path to the debug file指向:X:\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debug.txt,选择右上角的保存服务按钮,再切换到start/stop service选项栏,点击"start service",下方状态栏提示"start service successfully",虽然这个时候计算机所有的表面现象好像都和上面的一样,但是如果计算机有安装防火墙的话,会弹出“lmgrd.exe"访问网络,禁止还是允许之类的选项,这个时候就大功告成了,证明lmgrd.exe许可证服务器进程已经启动,切换到任务管理器,发现lmgrd.exe安静的在那躺着,很好。执行ansys,启动成功!证明出现我这类问题的人,应该是debug文件创建出现问题,因此需要自行创建一个,然后指定路径即可。

网友(2011-02-24):
我的提示是,许可证is down,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