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润滑量的计算和换向阀。

楼主(2010-10-19):
我最近在设计润滑系统。脂润滑,包括轴承、链条、导轨的润滑。为了计算润滑耗油量,我参考了两个产品手册,一个是南京贝奇尔,一个是浙江流变。根据他们所给的参考公式,得出的结果且相差一个数量级。兄弟莫衷一是。不知道各位都是参考什么公式计算的?如有大侠肯附上计算公式,则感激不尽。
      我的脂润滑还需要一个二位三通换向阀,以控制分别给两路润滑加油。但是我差了几个产品样本,都没有找到脂润滑用的二位三通换向阀。不知各位谁能给推荐个。或者能有什么别的器件替代,也可。
      谢谢。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找他们两家公司给你做方案顺带报价!!!

楼主:
老兄所言极是。只是兄弟所在的厂子抠得很,什么得找外面的人,兄弟还做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嘛,其实据我所知,国内的润滑配套厂家是这么操作的,你找两家做好方案并报价,然后再选择买哪家的。就OK了!他们很乐意提供服务

网友:
我还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二位三通换向阀分成两路呢???
直接用三通分路不可以吗???
两路油脂供应需要时间间隔???

楼主:
恩。是的。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那可能是你把系统设计的复杂了,建议如果你的两路润滑点比较多的话,可以考虑分别单独供油。如果不复杂,可以调整方案,最好不用换向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采用你的建议了。用一个三通和两个截止阀,完成两路分别通断的任务。

网友(2010-12-12):
其实我还是建议你找供应商给你做个方案,不用老兄费神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