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六边形外圆毛坯500多, 要车至外圆310, 还要掏一个内孔220

楼主(2010-10-19):
请教普车问题

钢板厚度4mm
六边形外圆毛坯500多, 要车至外圆310,  还要掏一个内孔220。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
我做了一个模具,3点卡住工件进行车削, 转速46 ,走刀0.21mm
用白钢刀一下子就磨损了, 用合金刀像杀猪叫。
是不是模具没做好, 还是其他的?

网友:
你一刀下多少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5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我就是磨了5毫米的白钢刀往端面挖进去把内孔挖出来 合金刀片是用的螺纹刀片

网友:
4mm而已,应该很容易。我最后的都挖到44mm(白钢刀自己磨的),你刀好好磨磨应该不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速钢不是不好,但参数要匹配,角度要合理。
   合金你用螺纹刀片是什么意思?貌似不好,切削阻力大。
端面切刀可以考虑下。

网友:
声音大,是因为铁板太薄了,发弹才会有这么大的声音,你先车内孔,再用两厚铁板夹住,应该可以一次加工好多个外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螺纹刀片是尖的 想戳穿它
有朋友说还是先车内孔 这样车外圆不会太变形 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后铁板夹住。。。怎么夹呀
我是想内孔车玩直接撑开内孔车 但还没到那到工艺

网友:
你可以直接冲压啊,又快又好。
如果机加工的话,建议你好好排工艺路线
我建议你这样做:
1、夹外圆钻扩内孔。
2、制作一个大芯棒,至少装夹10片。
3、用定心,螺套并紧的方式车加工。
声音小,而且效率还不错。刀子选合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建议很好。
但夹外圆不如用外圆定位,端面压紧的。钻扩太复杂,还是套料钻或端面切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 我现在是工件靠平模具 6个点定位让工件不动
直接向端面开搞 挖出孔到尺寸 因为公差半个毫米 哈哈

网友:
用硬质合金切断刀,先车内孔,再车外圆

网友:
冲压,或等离子切割,车太费时了

网友:
内孔定位·线切割割就是的·要求不高就快走丝。装夹多少以机床的行程为准·装的越多越好

网友:
用YW2的刀头,别开槽,把刀尖磨钝些,吃刀量2-5个MM(直径)

网友:
说的都很麻烦可以这样做一,用气焊割一个205的内孔315的外圆。第二,内孔车完直接撑开内孔车外圆

网友(2010-11-23):
用端面割刀先割内孔,再割外圆。至于尖叫,那是刀的角度没有磨到位。

网友:
高速钢刀具磨得好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