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量具、仪表的正确使用与维护保养

楼主(2010-10-19):
使用量具五不准
一、不准将量具放在床头箱及机床导轨上。
二、不准将量具当作工具使用。
三、不准在量具盒内放其他杂物。
四、不准将几把量具混放在一起。
五、不准使用无合格证的量具。

使用量具三必须

一、在使用量具前必须看清该量具是否在有效期内。
二、在使用过程中量具若造成磕碰,必须交计量室重新修理、检定。
三、在使用结束后,必须将量具擦拭干净,放入量具盒。
1.外径千分尺
1.1 使用前必须检查零位,如果不在零位,应送计量室调零。
1.2 由于灰尘、碎屑、油会引起几个微米的误差,因此被测物必须用汽油或柔软的布、纸来擦拭干净,然后进行测量。
1.3 测量时,被测物必须轻轻地与测量头接触,若碰劲过大,应退回一点重来。
2.百分表和千分表
2.1 使用前应将百分表测量面、测杆擦净。
2.2 使用百分表前,应将测头压缩使指针至少转过1/6圈。
2.3 应当先考察指示值的稳定性后再使用,在零位上,将测杆以快速地或缓慢地往下移,这时看一下指示值的变化情况,当指示值变化0.3刻度以上时,就要考虑下列问题:a.支架的固紧是否松动;b.百分表装卡的夹紧部分是否松了;c.若无前两种情况,那么百分表本身有问题,请交计量检定人员处理。
3.杠杆百分表和杠杆千分表
3.1   保持清洁、量面及转轴处请勿擦油。
3.2 当表安装于测量工位上之后,应拨动测量头,察看表针示值稳定情况,旋转表盘对准所需“零位”,即可进行测量。
3.3 在使用时,注意使测量头的轴线垂直于被测量尺寸线,假若由于某些原因、测量头轴线不可能达到要求时,则需将所读的数乘以cosα(α—测量头轴线与被测面之夹角)加以修正

4.内径量表

内径百分表是测量内孔尺寸的精密量具,可用于测量孔径从6mm450mm范围内的尺寸偏差及孔的圆度、圆柱度偏差值,是工业部门不可缺少的量具之一。

4.1 根据被测工件的尺寸,应选用相应的可换测头。
4.2 将内径专用表装入表架中并使其压缩一圈,拧紧表架上的锁紧螺钉。
4.3
根据被测孔径选择相应的校对环规或外径千分尺来调整内径百分表零位。

4.4 将内径百分表从校对环规或外径千分尺内转到被测孔内,握住手把,使内径百分表在被测孔内来回轻微摆动,此时内径百分表上的最小读数值即为被测孔的直径尺寸误差。
5.游标卡尺
5.1 测量前应将卡尺的测量面、导向面擦试干净;
5.2 将尺框移动至测量面相互接触。检查尺身和游标上的刻线重合度。
5.3 测量时不应使用过大的测量力,应该是通过母指的指肚轻轻推滑的力,否则将影响测量精度。
5.4 读取测量结果时视线方向应尽量垂直于刻度面。
6.带表游标卡尺
6.1 测量时应一边轻轻地加测量力,一边将移动量爪上下、左右移动,然后取其最小值作为测量值。
6.2 读数时注意:a. 眼睛对准百分表的中心;b. 在此位置上,移动眼珠子来读主尺的刻度; c. 同样移动眼珠子来读百分表的示值。
7.高度游标卡尺
7.1 测量前应将卡尺的测量面、导向面擦试干净。
7.2 应使用专用检验平板。
7.3 将测量面与检验平板接触,检查尺身和游标上的刻线重合度。
7.4 使用划线量爪尽可能轻一些。
7.5 测量时不应使用过大的测量力,否则影响测量精度。
7.6 读取测量结果时,视线应尽量垂直于刻度面。
8.带表内(外)卡规
带表内(外)卡规属通用性较强的专用检测量具,可测内外径,深孔沟槽直径等一类尺寸误差。内卡规测量范围15mm-135mm,外卡规测量范围0-100mm
8.1 测量时,手持卡规绝热手柄,保持卡规平衡端正,将量爪擦净后进入被测工件测量。
8.2 针对被测工件公称尺寸,选用相应规格后,用内外径千分尺或块规组、环规等量具校对,校对后方可比较测量。
9.表式万能角度尺
9.1使用前先用汽油洗净角度尺,并用纱布擦干净。(勿使汽油进入表面内。)使用后擦净表面,放入盒内,防止灰尘污粒进入。
9.2使用时先将直尺滑动到所需位置再用压板压紧,当角度尺与被测零件接触贴合后,锁紧,即可读数。
9.3使用时转动不得过快,用力不能过猛。另需注意角度尺不能爆晒和在高温环境中使用,以防止圆度表热变形引起精度误差。

10.磁性表座
磁性表座是用于支承百分表、千分表、扭簧表或杠杆表的带磁性的器具。它广泛用于测量工件的形状误差和位置误差,能够简便而迅速地测得准确数值。
10.1 使用中轻拿轻放,切忌丢甩,以免磕碰。
10.2 使用时应将磁性表座工作面及工作台(平板、平台等)擦净,以免座体工
    作面精度损失。切忌放在粗糙台面上。
10.3 使用中,待调整好后,应锁紧各关节,以确保测量精度。
10.4 使用后,用汽油清洗,并防锈包装。

网友:
谢谢分享,受教了,刚刚涉入这一工作。

网友:
非常有用 的好东东!!!!!!!!!!!!!!!

网友:
无论在哪里碰到这些内容,我都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