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脂加注机不出油,有哪位高人能给出办法?!

楼主(2010-10-19):
我用的润滑脂加注机最近不出油,拆开之后里面的零件都是好的,进行了清洗和检查,重新会装之后还是不出油。
有哪位高人能给出办法,给出这个柱塞泵的原理,也就是吸油原理?多谢各位!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操作方法不对造成的?有说明书吗,认真看看。没有的话就问问厂家吧。柱塞泵的原理很简单,想想打针用的“注射器”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最好能上传图纸才好看,不好说。

网友:
能不能上传说明书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油的粘度有问题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没有把里面的空气排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