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提高硬质合金刀具的寿命(愿意支付酬金)

楼主(2010-10-19):
我公司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的硬质合金刀具存在下面问题:
1)我们在产品50#淬火钢(HRC42)拉削过程中使用硬质合金刀具,但是每个刀具只能拉削2-3个工件就损坏了。希望能够提高使用寿命。
我们的使用方法是:硬质合金为株洲产YT15硬质合金,买回来硬质合金以后与刀架铜焊烧结。然后用金刚砂轮磨到想要的几何形状,拉削的线速度为200米/分钟,拉削过程中有一点点撞击。我们为了提高使用寿命,曾经在拉削过程中加皂化液;改用进口硬质合金;改用CBN材料,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我们觉得陶瓷刀具也不能使用,因为有一点撞击。所以希望高手指点。

2)拉削以后的产品有时候有一点毛刺和表面光洁度不高。我们感觉是刀具在磨制的技术上还是有问题。

综上问题,希望高手指点。我们公司在上海,如果能够有成效,我们愿意支付酬劳。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希望楼主提供一下刀片的损坏形式。

网友:
能否说下是怎样的损坏,是否愿意更换合金材料

HRC42的硬度完全不高噢,撞击如果真的是“一点点”的话,不是很难吧
这个硬度线速度完全完全没有必要用CBN的,也用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1、刀具图片;
    2、刀具图;
    3、200米不嫌高了点吗?
    4、如何支付酬劳,以什么为界定?(想知道下方式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只要能提高寿命我当然愿意。只是希望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AAA刀片

    1、刀具图片;
    2、刀具图;
    3、200米不嫌高了点吗?
    4、如何支付酬 ...
引用 网友B:

    回复如下:
1.因为我是管理职业所以对图片和机械制图不是很懂。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的QQ755622601。
2。同上
3。实际线速度在150到200米之间。这么高的线速度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光洁度。
4。支付酬金当然是现金。以解决问题的满意度为标准,我目前的加工数量为2-3个产品每次刀片。如果能够提升到4次是一个概念,如果能够提升到6次又是一个概念。同时我也希望能够解决刀刃的磨制技术。

谢谢。希望我的回答能够解释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尽力而为找了一张照片。请看左边的尖峰是特别容易损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图,但确实看不出什么门道,直接发刀具图、零件图吧,批量和设备也简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见识过

网友:
我来学习哈,想问问楼主你们是做线材拉丝的么?

网友:
继续关注中,期待情况原因与结果。

网友:
楼主死磕狙击手,提高一倍寿命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AAA刀片

    谢谢你的图,但确实看不出什么门道,直接发刀具图、零件图吧,批量和设备也简述一 ...
引用 网友B:

    我本身不是学习机械的,所以在零件图和设备运行问题上作图很困难。但是我可以口头描述清楚。所以您愿意帮助解决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的QQ755622601.如果有没有表达清楚的地方请谅解,我只是希望解决问题。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您的帖子才知道,原来您是本版的高手,所以我尽量把问题说清楚一点。
我希望解决的问题是:
1)增加刀具使用的寿命。
2)提高刀具制作和磨制的技术。
我认为可能存在的问题是:
1)刀具材料选有有问题(目前使用株洲产YT15  E530和R230)。
2)因为我们做的是异性刀具的使用所以很肯能是在刀具的设计上有问题。
3)刀具的磨制技术上有问题。

机器及工艺情况:
1)设备为专用的拉床。产品精度可以达到+-0.02mm
2)设备运行时的线速度为150-200米/分钟之间。
3)被加工的工件为钢带圈料,每卷长度在400米到1200米之间。
4)加工时候就是将未加工的钢带穿过照片中可以看到的成型刀具(架)中心,然后进行拉削。
5)拉削时可以看到硬质合金刀尖(照片中左边刀具)红点子,出来的铁花是很烫手的,估计铁花温度在100度以上。
6)拉削到尾端的时候,因为钢带走完了,所以尾部的钢带会对刀具及合金有所(轻微)的撞击。
7)换下的损坏的硬质合金刀具在尖头上有磨损和发黑的一圈。(我感觉是过热以后发黑发焦的)(我感觉因为发焦而使刀具寿命降低的因素可能更大)
8)曾经试用过CBN刀具(进口),切削时加过冷却液,但是都没有效果。比如本来可做3个,用了还是做3个。

期待您的答复。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手不敢当。
    你描述的比较详细了。但还是见图说话比较好。什么设备能做到150-200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