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加工两垂直键槽---请教

楼主(2010-10-20):
毕业设计 请教:
加工两键槽, 要求是批量生产, 怎么加工? 夹具如何设计?

网友:
这个上铣床不行吗??

楼主:
铣床行啊 怎么装夹?  要求批量生产

网友:
先铣一个槽出来,以这个槽做定位夹具,可否?

网友:
先铣一个,分度头转90°铣另一个应该就可以了吧。
嘿嘿,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
图纸看的不是很清楚,图纸要求不明
批量加工,

铣完一个后    槽定位再铣另外一个

网友:
由于二个槽不一样大,批量时通常的做法是,先加工好大槽,再上专用夹具加工小槽。

网友:
我对加工工艺也不是很了解,学习

网友:
设计有问题,还是有特殊要求?
同一轴上的键槽应在同一母线上。

网友:
机械设计禁忌上面是这样说的。

网友:
做一个专用夹具,实现两次定位夹紧,当然是铣床上的夹具。

楼主:
这个是图 老师给的课题就是这样的,由于不是用于实际加工,只要求用理论知识设计出加工工艺和加工两槽的夹具

网友:
图纸上没说明一定要90度啊 ,和客户联系下

网友:
先加工完大的键槽,以此尺寸定位制造一卡具,另一头用顶尖顶住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那是盲槽,还是两不在一角度上,5分钟一个轴,一个班做多少呢?13140957890

网友:
一般来讲,轴上的键槽均应布置在同一母线上。如果设计确实需要采用这种结构,则还是应考虑夹具的转动性能,要比转分度头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 就是要求夹具具有转动的功能

网友:
做个夹具了,先加工大的,再以大的来定位了,在铣床台钳上自己做个销子位置在和小销子垂直的位置了,具体就自己去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那两个遭加工有难度的。这两个遭怎么没型位公差!请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是设计,尽量将键槽放在同一母线上是正确的,不然就得做专用夹具了。

楼主:
任务就是做那个夹具 比较难

网友:
同意七楼观点,先找正洗大槽, 然后做工装以大槽定位洗小槽

网友:
我看是个设计误区,如果确实需要两个槽成一定角度,需用左视图特别明示,并标注角度行位公差。做设计的不认真,会忽悠死人滴~~~~

网友:
1、用普通铣床配合分度头或分度夹具;容易实现成本低,效率低;
2、用数控铣,伺服分度;性价比低;
3、用专机;前期成本大,机器制作周期稍长,效率高,长远考虑性价比高;
可以找我做,嘿嘿!!!

网友:
楼上是来做生意的啊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小弟也想问个问题,能否两端固定在轴承上?不过估计轴承力学性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
用分度头一夹一顶铣即可

网友:
设计有问题,还是有特殊要求?
中国机械社区同一轴上的键槽应在同一母线上。

网友:
好多人都是答非所问。7楼回答的还靠谱。批量生产,要求的是效率,我建议是做一个外型长方体的夹具,以两端不带键槽的轴径定位夹紧,加工好一个键槽后,夹具翻转90度,加工另一个键槽。

网友:
我的想法:
小批量用分度头,另一端加顶尖就可以了
大批量:大端用弹簧夹头,通过拉杆及与夹头锥面配合的内锥可以将工件快速夹紧,另外的小端用顶尖顶住。分度90°的关键在于那个内锥面上有两个相隔90°的弹簧销孔,再在外座上搞个弹簧销即可,我觉得效率应该还可以,顶尖可以搞成液压的。不过楼主的图中没有中心孔,我权当是一个工艺中心孔吧,两端最后磨平即可。

网友:
但有时候确实需要这样"错开",零件工作需要,这次碰到机械式剪刀的轴就是这样的,一开始没注意相互关系,做成一直线的,后来装上后才发现不错,重新铣了个键槽.
应该用个分度盘就可以了.

网友:
批量的话一般用铣床 先做一个v型槽平放在台虎钳上 把件放在槽内 用台虎钳夹紧 先做第一个槽  耗时不超5分钟
 第二步在v  型内选好角度放一个顶快 与第一个槽相配就可以

网友:
楼上有心之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学机械的, 设计要求上这么说只是为了加工方便,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满足某些特定的装配需要,同一轴上允许各键槽呈一定角度布置,我在工厂实习过程中见过这样的图纸,但是具体原理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是为了避免扭矩集中造成破坏,呵呵。

网友:
用分度头!下面要垫一下,做一个靠模吧。
要是量不多电加工也能解决啊!但是你是有角度的不在线上,还是铣铣算了。。
貌似你键槽内壁还要求粗糙度!!!

网友:
支持10楼的说法,这是很不合常理的设计,估计设计此种图纸的非彪即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你们老师不允许用通用夹具,而一定要用专用夹具?如果用通用夹具就用分度头就可以了.但定位基准要用两顶尖.

网友:
槽排列有问题啊。。。

网友:
机械设计要求同一根轴上不同部位的键槽,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的话,尽量处于同一个方向上,这样方便加工。如果真的如楼主所说,一定要在不同位置上加工键槽,可以用分度盘,分度盘是铣床上对回转体零件进行分度的。这样你只要先加工好一个键槽,再转过相应的角度,进行另一个键槽加工。如果在好的数控车床上加工,就不用分度盘可以直接加工,因为数控车床的主轴电机装有数控编码器,可以在一周内,对回转体进行精确分度。所以加工不同位置上的键槽是小菜一碟

网友:
用带第四轴的加工中心很容易且高精度的完成加工要求,但没有设备的话购买成本会比较高。
用普通的铣床我曾经做过,这种有角度要求的零件,采用的方法就是先加工一个,然后利用这个加工出来的键槽和专用卡具定位,从而进行加工另外一个键槽!如果楼主的零件90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普通铣床来加工。如果要求的精度较高的话,建议购买太新设备吧,或者是进行设备改造!
至于有人提到的键槽尽量在同一母线上,这是设计零件时考虑的,不能认为人家零件图纸不对,只能说明厂家的零件结构有这方面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老师尽给学生传递这样不好的图例,没特殊要求为啥不放同意母线上,
看了一下,就是在同一母线也不好一次加工,只能分两次,那就简单不过了,一个夹具就搞定了

网友:
用V型块定位,轴的一端用支承钉或者挡块挡一下,铣另一键槽时,用已加工好的键槽定位

网友:
90°要求很准确吗?能不能改下设计啊,这种可能要两个工步完成了。

网友:
用万能分度头就可以搞定。

网友:
用分度头分别加工,可以适合几百件左右的批量生产。更大批量需要设计专门加工工装。

网友(2012-05-11):
用分度头只能是一次装夹完成两个键槽的加工
如果批量做还是要设计夹具
把所有的大键槽都加工完后
以大键槽定位再加工另一个键槽
前面有人已经说出了方法就是v槽加大键槽定位加工另一个槽

网友:
使用加工中心设备,编程一次完成。

网友:
车铣一体

网友:
一般设计应该使这两个键槽在一个方位上

网友:
铣床加夹具

网友:
做专用夹具了。

网友:
有什么难的啊,你就上铣床,用分度头加工啊,要不就上四轴的加工中心更快

网友:
十楼回答很对, 这种设计有缺陷的

网友:
这个我们这里加工的比较多,是在立加上加工的,用双顶,一边死的一边活的,轴如果比较长的话中间增加支撑架!工作台上一次可以安装四至六件,铣完一处键槽,再用已铣好的那个键槽定向铣另一边!1 |/ B: ~' [% J, b-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