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滚花,最近接触了个轴类零件---请教

楼主(2010-10-20):
最近接触了个轴类零件,材料是蒙乃尔K-500,硬度28-35。要在端面Φ31/Φ16的环状端面上直纹滚花,执行的标准是asme b94.6-1984。现在设计科设计了刀具,正在加工中。刀具设计的样子称锥齿轮状。想请教下大家,(1)这个端面滚花在加工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2)加工完成后这个滚花尺寸怎么检测啊??谢谢!!

网友:
保证产品一致性要控制好压力速度,检测用影像测量仪。

网友:
哈哈,有难度,关键在滚花刀和对刀了。
个人理解的重要点:
   1、刀具中心必须准确,否则纹路很难看。出现偏心。扇面重叠等现象。
   2、刀具平面和工件端面对刀平整。
   3、最好在滚花刀上有卸载支撑,卸载分力。或装夹短些。
   检验方法可以使用目测或样板对比法,简单实用。
   数量较少就用楼上的方法了

网友:
滚花刀要冷却液,这样滚出来的产品很漂亮的

网友(2012-02-28):
端面滚花,用平常外圆的滚花刀具可以加工么。我有个零件要在φ50~φ34端面内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