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7怎么安装pro/e

楼主(2010-10-20):
wi7系统是不是不能安装pro/e

网友:
可以啊 我的WIN7 装的是4.0的!

楼主:
帮朋友装3.0的,安装失败,xp的就没问题

网友:
win7要安装破解的4.0的。呵呵 。但是有些机器要卡其要,要看配置,XP运行要好些

网友:
可以装 64位的也可以 4.0以上的

网友:
4.0  5.0都可以装的啊 就按原来的方法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