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45#钢材质区分方法-求助

楼主(2010-10-20):
现有两批零件尺寸完全一样,但材质一种是45#钢,一种是40Cr,调质的时候混在了一起,现在分辨不出来,请问各位大侠在不做材质成分化验及光谱分析的情况下,能用什么简单的方法区分出来吗。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不过感觉处理后45号更蓝更暗,40Cr更黄更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打磨机看火花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45#钢是什么样的火花,40Cr是什么样的火花,这两个最明显的区别在哪里,请告知详细的区分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
拿去做化学成份分析,200块

网友:
那玩意确实不好描述,你自己找两块料,打磨,仔细观察即可,我也是这样学会的

网友:
可以用光谱仪测量,不过这个光谱仪比较的贵!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碳素钢火花特征:随着含碳量增加,流线形式有挺直转向抛物线,流线逐次增多,火束长度逐渐缩短,粗流线变细,芒线逐渐细而短,有一次爆花转向多次爆花,花的数量和花粉也逐渐增多,光辉随着含碳量的升高而增加,砂轮附近晦暗面积增大。在砂轮磨削时,手感也有软而渐渐变硬。Wc=0.4%的碳素钢整个火束呈黄而略明亮。流线较细、多分叉而长。爆花接近流线尾端,呈多叉二次爆裂。磨削时手感反抗力较弱。
合金钢的火花特征:由其加入的合金元素不同而改变。其中中碳铬钢;火束白亮。流线较同碳素钢要粗,量多 。爆花属二次花,爆花核附近有明亮节点。芒线较长,明晰可分,花形较大。
试验注意事项:
在车间砂轮机上,即可进行火花鉴别试验。需要精确鉴别时,要求砂轮直径为150mm,氧化铝材料,粒度为36~60度,并需准备一套标准试样,以进行比较。
在鉴别时,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1)砂轮转速不宜太快或太慢(2800~4000r/min),固定砂轮机或手提砂轮机均可:
(2)钢材与砂轮接触时要适中;
(3)不宜在太暗处,以免造成视觉的估计错误。最好有黑背景,试验者站在背光处,可增加分辨能力;
(4)注意安全,钢材接触砂轮时,不要用力过猛,最好两人配合观察。

网友:
希望大家给予评论啊,不对的,请指出,共同进步。

网友:
你是两批零件,就不能大意了,我的建议如下:
方法一:
1、首先是你有二个标样40Cr,45#;用精确的方法作出(化学法,光谱法)
2、根据这二个标样再区分这两批零件,可以用砂轮火花区别,有疑惑时就用标样再试一下;
方法二:
用电磁法测出,
1、这种方法能区分出两种不同材料;
2、将两种方法测出的材料各取一件做出精确的定量化学法,光谱法)。

网友:
一 火花法 直接用砂輪機看火花
二 硬度和表面顔色觀察法 他們調質后的硬度相近但肯定不一樣,可能差的不多,在通過觀察兩者的顔色,要仔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