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钣金成型方法,请教

楼主(2010-10-20):
如图,这种钣金如何做,工序是怎样的,每道工序所用设备是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鄙人才疏学浅,也要学学。。。

楼主:
我的理解:先压出V形槽,(压槽机)  再折边(折弯机)   然后弯出四方形,不知这种方法是否最佳,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LS所说,貌似加工不出吧

同等最佳答案

楼主:
我自个所说的步骤是基于理论上的,不知有谁做过类似的工艺,还请指点。

网友:
工件看似并不复杂,但楼主的图纸很难让人理解,建议改良后再上传,共同探讨。

网友:
如果说用模具加工成坯,再进一步加工如何!

网友:
同意3#,大至的加工步骤应该就是这样了,先用滚槽机加工出如截面所示的长坯料,再用专用模具压弯,可能还需要增加一步整型工序,最后焊接成型。还有就是不知道楼主这个零件成型后凸起的部分是在方框的内测还是外侧,在内侧的话,成型后转角部分会褶皱得比较厉害,不太好弄。

楼主:
感谢未完不续 ,凸槽是向外的,褶皱可以避免了.

网友:
先剪,在压,这东西很简单,做个简易的摸具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疏学浅,图纸没看明白,能否解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明白图纸,不敢乱讲。

网友:
(卷料)放料架----冷弯成型主机----定尺剪切-----(成品)落料架

网友:
(卷料)放料架----冷弯成型主机----定尺剪切-----(成品)落料架——专用模具冷弯成方框,达到正视图要求。

网友(2010-11-19):
你把图纸改好后在传上来看看

网友:
先折两边的双折弯,然后冲出中间的凹口!个人意见!

网友(2010-12-23):
这个应该很好做啊,   都可以折的出来,   先用R角刀做V形但角度不要折到位   不知道这个工件有多宽啊

网友:
这个用我们无模成型 然后剪裁焊接应该不难

网友:
要不试试我们的无模成型  加工出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关键你的图画的不对呀!有兴趣QQ1718668675

网友:
先压出V形断面, 再折两端弯,最后折出中间弯,模具一定要大的包容防止局部变形。仅供参考。

网友:
量小用折弯机生产:
用要尖刀与深槽
量大用专业成型机类似生产管材那种生产

网友:
1,雕刻下料加工外形。
2,刨槽
3,折弯
4,手工折弯。
5,整体修形。

网友:
好久不上了。。。。。。。。。。。。。

网友:
同意139看法  也可能是我技术部到家

网友:
我不会   进来学习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有难度的  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楼主的图我看不明白。呵呵

网友:
凸槽是向外?
同等最佳答案

网友(2011-02-22):
路过学习了,这个帖子好,有一定代表性。

网友:
学习学习,初学者,大侠们多发一些学习资料吧,谢谢了。

网友:
同意8楼说的方法,得看你的表面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