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频繁正反转带抱闸直流电机(24V)选型

楼主(2010-10-20):
最近做个分拣系统,需要一款电机频繁正反转,平均3000次每日,根据客户要求,需要直流24V电机,不能用220V交流电机。由于要求带载在设备不供电时另一位置需固定,所以必须带抱闸。但咨询了目前几个供货商,都没有带抱闸的直流电机。单独需用电磁抱闸(制动器)等器件,厂家说寿命是100W次。也就是正常来讲,平均333天就需换一次制动器。这个就很麻烦,不到一年由此就必须停用设备一次,同时也带来差旅成本上升。
不知大家有无这方面经验,还望赐教。

网友:
在构成直流电机的零件中,换向器和电刷组件的使用寿命最短,电机正常运转不满一万小时就需要对其进行维护。对于频繁正反运转的直流电机,组件的维护期则更短。
按照楼主所述“100W次”只能用“333天”,说明每天的操作频率高达3000次,如此工况,建议选用专用的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驱动,机械上则选用可自锁的传动机构。例如丝杆螺母、蜗轮蜗杆之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王大侠:如此本身成本就高了。

网友:
控制方式需要讨论一下吧。
一天24小时,就是每半分钟正反转一次。转动的速度多高,对停止的要求高吗?
设备不供电时,抱闸?意思是设备一天也要通断电3000次?
建议用步进电机,加失电抱闸。加减速。
电机不转时,半流保持力够吗?
如能用直线步进电机就很好了,有便宜的,比电机+抱闸便宜。梯形丝杆导程小时,还有自锁功能。

找过这类东西,想要便宜又好用,而且使用量不大,太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
平均28.8秒一个往复动作,不是直线运动,是旋转运动,2/5圈一个往复吧。
设备一般都不断电,一个月断电8次吧,每次大约8小时吧。步进电机断电状态输出轴是自由的,所以也是不行的,目前设备的流程必须保证断电状态下电机输出轴是不动滴,否则容易出事故。

网友:
回复  听竹

    大侠:
平均28.8秒一个往复动作,不是直线运动,是旋转运动,2/5圈一个往复吧。
设 ...
引用 网友C:

    估计小导程角单头蜗轮蜗杆是最合适的。不知虚位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保证性能和使用寿命的前提下,成本才轮得上考虑。

网友:
能不能换个思路,直接用两个电磁铁驱动可行否。

网友:
楼主,难道你晕了不是?注意休息啊。
不就是防止失电的时候出意外吗?不就是光失电的时候才抱闸吗?平时是打开的呀。100W的寿命不够用?理想状态下可以用1万年啊,主席都说1万年太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螺旋大侠:最近是有点晕。
但是直流电机在上电状态下的保持转矩太小,不足以保证负载听话不动啊,俺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加个抱闸了。如果用步进电机的话就如同大侠所说了。

网友:
楼主,难道你晕了不是?注意休息啊。
不就是防止失电的时候出意外吗?不就是光失电的时候才抱闸吗?平时是 ...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种方式不太好,线圈一直通电,发热量大,估计寿命也有影响。
还是机械自锁方式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涡轮蜗杆的“自锁”特性不知道能带载多大,这几天在查相关的资料,这个机构基本没有精度可言。

网友:
楼主简单说说这个机构的要求。客户要求用24V的直流电机是如何考虑的。
假如仅仅是在固定的范围内摆动,可以考虑回转气缸,很多机械手就是用回转气缸的。用电机做驱动的,也有通过机械结构把直线运动转换成回转运动的。
非要用直流电机直接回转,假如回转范围是固定的,可以考虑一下死限位,处理一下堵转时的限流,这样就避免了抱闸器的频繁动作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得好好说说客户的要求才行。
堵转时,力不知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螺旋大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一般32开书本大小的钢板频繁正反转(旋转运动),0°——120°——0°,如此往复。动作非常简单单一。考虑24V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网友:
我最近也一直在研究直流电机,一般有刷的直流国内2000小时,德国D公司的5000,无刷的D公司2W,但是无刷电机在低速时不可靠。从成本上来讲就不满足楼主需要,而且还有驱动,变载荷的条件下国内的基本上不行。如果为了降低成本,能够实现运动的情况下,还是用步进是最省钱的。

网友:
回复  螺旋线

螺旋大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一般32开书本大小的钢板频繁正反转(旋转运动),0°——12 ...
引用 网友C:

    估计用连杆机构会更合适点。

网友:
我最近也一直在研究直流电机,一般有刷的直流国内2000小时,德国D公司的5000,无刷的D公司2W,但是无刷电机 ...
引用 网友E:

    国内有刷直流,能做到2000个小时,不太相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联谊的叫到公司去问过,是这么多寿命。

网友:
回复  听竹

    我把联谊的叫到公司去问过,是这么多寿命。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比较大的电机。
小电机国内有800个小时,也就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30-120W的,他说是那样说,但是最终没采用,也没测试过可靠性。
   最好还是不要买国内的,从样本上看就很杂乱,很多都是定制的,电机连着减速机一起卖,也没有机械特性和调整特性曲线,力矩单位搞个什么毫牛/米,转速从1000多-3000多不等,拿到样本真不知道怎么选。这些都是制定微型直流电机国家标准的企业,什么联谊,博山……
   反观用的德国货,工作曲线,机械特性曲线,工作区域,额定和启动电流、转矩,机械效率这些都比较详细……

网友:
回复  听竹

    30-120W的,他说是那样说,但是最终没采用,也没测试过可靠性。
引用 网友E:

    医疗设备还是用好点的,不然,售后的成本很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们出厂前都要测试5000次无故障的,你选用的怎样?有没有性价比比价好的

网友:
回复  听竹

    是啊!我们出厂前都要测试5000次无故障的,你选用的怎样?有没有性价比比价好的
引用 网友E:

    一般不选用有刷电机,要也要用日本万宝至的。
稍微大点的,也可用德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刷电机因为换向是采用霍尔元件的,在低速工作状态下有跳变,运动不平稳,而且机械特性比较软,降压之后扭矩下降太明显了,我用德恩科的。驱动你们用的哪的

网友:
厉害啊。都是高手,顶啊顶

网友(2010-12-06):
回复 网友C:

    这么高的通断频率,直接控制电机的转动来达到工作要求是很难的,一般的电机加电磁制动器难以保证工作的稳定性,建议在机械上做改动,生产成本会高一点,但考虑到以后的维护,整个成本还是要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