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度较高,噪声较大,是否采用SKF 6312轴承?

楼主(2010-10-20):
请教一下,Y200L2-2型,37kW电机,转速2950,带离心泵供水,现在用的轴承是其他牌子的,电机温度较高,噪声较大,是否采用轴承SKF 6312轴承。轴承间隙应该采用CN,C2,C3,C4,C5中的哪一个比较合适,两端的轴承是否选择游隙一样大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讲解以下 啊,

网友:
7可已选择三组游戏,两端游戏一样,最好把转子平衡一下

网友:
如果温度较高,那就要C3了,如果还会有轴向力,那考虑用C4,不过游隙越大,振动和噪声也会稍微变大,转子平衡是必要的

楼主:
谢谢,电机机身中心位置温度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概温度是多少呀?楼上是哪里人?

楼主:
我新疆和田的,温度大概在60度以上,用手摸机壳感觉很烫

楼主:
转子里面的铜条上垫子,是否是翻新电机

网友:
我对电机也不是很懂,我只是对轴承懂一些,其实你可以联系新疆SKF经销商,让他帮你介绍SKF电机行业的应用工程师给你看看,我只是负责东南这边的,离你们那里太远了,不过我见过的很多电机,它的工作温度很多都在60以上呀,轴承都是用C3的,偶尔也有用C4的,但很少

楼主:
感谢,感谢啊,我把电机拆下来看看轴承型号呵呵,四个电机的轴承都不一样呵呵

网友:
可以看一下,轴承的外圈与电机壳体上的轴承孔的配合,有时会产生蠕动。

网友:
要看看配合情况,不是所有的电机都要选择C3组游隙,过盈量的不同,游隙的选择量也不同,游隙过大和过小轴承都容易发热,且游隙过小轴承容易疲劳失效;游隙过大则噪声会很大。

网友:
60度应该不是很高吧  轴承精度是多少呢 C3游隙差不多吧

网友:
发热应该选择3组游隙的,应该选用电机专用轴承,后置代号为z1,z2或z3的,但是根据你的轴承转速要求,推荐选择z3的

网友:
以上情况是排除设备本身没问题时选择的…发热原因很多…你要排查设备有没有问题,例如轴是否有挠曲,轴箱与轴承的间隙等等